MS-7505 不加电,强加电可以开机不跑码。

楼主(2010-11-07):
MS-7505 不加电,强加电可以开机不跑码。IO是F71882FG的,换过了还是不行,83#的电压不能被拉低所以不能加电,只要把83#接一下地就可以通电,现在换了IO故障依旧,不知怎么搞了,客户说在10月15号的时候测还是好的,放在那没用,后来再点就这样了。  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V星主板一般都有开机芯片 你测下晶振两脚电压  压南桥试试

网友:
触发排针电压是送到了IO芯片

网友:
到IO的线都没有问题,现在怀疑是桥有点虚焊,还没去做。

网友:
等待答案,关注中。。。

网友:
MSI-6芯片坏了,很可能,你测下

网友:
不加电,开机排针有高电平吗?先把开机修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