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测量方法

楼主(2010-11-07):
我菜鸟,在CPU供电电路中,我测一个场效应管,表笔分别测量三个脚中的两根,测得的三个数据分别为,1、1.295、579,请问这个管子正常吗???另外我还有两个迷惑:㈠还有这样一个现象:测其中两个脚先发出蜂鸣声,然后数字再跳变,这正常吗??㈡黑红表笔返过来测也先蜂鸣,但是出现负数字,然后逐渐跳动到0再逐渐增大,这是为什么???

网友:
mos管嘛,如果,跳脚测,或者取下测

网友:
要先放电才准的!

网友:
补充一下,我测前放过电的,然后是这样的现象

网友:
刚才按书籍上的电路图,跑了会cpu供电线路,才毛色顿开,真是不实践永远也学不会啊

网友:
多练练才行啊。。。

网友(2013-08-22):
我也很纠结场管测量的问题,我在教材上看了很长时间 但是到自己量的时候总是和书上的不一样

网友:
首先找到PN结在来测量,然后就好确定是P管还是N管进行更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