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显示器主板 变压线圈的电压输出脚对地短路正常吗?

楼主(2010-11-07):
请问显示器主板 变压线圈的电压输出脚对地短路正常吗?

一台机子别人拆了,拿了个主板过来,说机子通电按开关 ,无任何反应,一点响声也没。
我看了下 发现变压线圈的电压输出脚对地短路   , 请看我圈住的 那几个电压输出脚,全部对地短路。

请问这是正常的吗?  如果不正常 种种短路是哪产生的。难道变压线圈挂了吗

网友:
你是怎么判断这些脚是对地短路的?相对初级而言,这变压器的次级线圈线较粗,直流电阻很小,你测到很小的阻值就误认为是短路了。这些知识初中物理里都学过的。

网友:
电感一般没有明显的烧伤,都不会有问题,如果有问题,也是其他部分导致的,个人看法

网友:
图上 的 1脚 和第9脚是 整流管整出来的电流  320V  进入线圈,  但 10---16脚 上没有电压出来。 请问这是不是线圈问题 ?  还是另人其原因?  请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些脚不对地通就没法输出电压了!

一般来说,是不是短路,要看整流输出后的对地电阻,这是常识!

网友:
请问这个 2SK2148 的场管是起开关作用吗?  如何判断其好坏呀? 请看图

网友:
这个不叫短路。 没看到标示程G ND 地线啊。

网友:
还正式维客 你是搞维修嘛?GND 本来就是接地  不接地才怪

网友:
楼主真的应该好好补一下有关基础知识。
如果用机械表测的话,简单判断为红表笔接D、黑表笔接S,应该有几K的电阻,对换表笔阻值很大。如果是数字表测的话,就相反。

网友:
这个是跟场管 的测量方法一样黑笔接D极红笔接S极会有500左右的数值,红笔点一下G极现回到S极 这时DS会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