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铁头保养方法

楼主(2010-11-07):
1. 进行焊接工作前
  必须先把清洁海绵湿水,再挤干多余水份。这样才可以使烙铁头得到最好的清洁效果。如果使用非湿润的清洁海绵,会使烙铁头受损而导致不上锡。

2. 进行焊接工作时
  以下焊接的顺序可以使烙铁头得到焊锡的保护及减低氧化速度。
3. 进行焊接工作后
  先把温度调到约250°C,然后清洁烙铁头,再加上一层新锡作保护。(如果使用非控温焊铁,先把电源切断,让烙铁头温度稍为降低后才上锡。)
4. 注意事项
a. 尽量使用低温焊接
  高温会使烙铁头加速氧化,降低烙铁头寿命。如果烙铁头温度超过470°C,它的氧化速度是380°C的两倍。
b. 勿施压过大
  在焊接时,请勿施压过大,否则会使烙铁头受损变形。只要烙铁头能充份接触焊点,热量就可以传递。另外选择合适的烙铁头也能帮助传热。
c. 经常保持烙铁头上锡
  这可以减低烙铁头的氧化机会,使烙铁头更耐用。使用后,应待烙铁头温度稍为降低后才加上新焊锡,使镀锡层有更佳的防氧化效果。
d. 保持烙铁头清洁及即时清理氧化物
  如果烙铁头上有黑色氧化物,烙铁头就可能会不上锡,此时必须立即进行清理。清理时先把烙铁头温度调到约
  250°C,再用清洁海绵清洁烙铁头,然后再上锡。不断重复动作,直到把氧化物清理为止。
e. 选用活性低的助焊剂
  活动性高或腐蚀性强的助焊剂在受热时会加速腐蚀烙铁头,所以应选用低腐蚀性的助焊剂。
注:切勿使用沙纸或硬物清洁烙铁头。
f. 把焊铁放在焊铁架上
  不需使用焊铁时,应小心地把焊铁摆放在合适的焊铁架上,以免烙铁头受到碰撞而损坏。

g. 选择合适的烙铁头
  选择正确的烙铁头尺寸和形状是非常重要的,选择合适的烙铁头能使工作更有效率及增加烙铁头之耐用程度。选择错误的烙铁头会影响焊铁不能发挥最高效率,焊接质量也会因此而减低。

  烙铁头之大小与热容量有直接关系,烙铁头越大,热容量相对越大,烙铁头越小,热容量也越小。进行连续焊接时,使用越大的烙铁头,温度跌幅越少。此外,因为大烙铁头的热容量高,焊接的时候能够使用比较低的温度,烙铁头就不易氧化,增加它的寿命。

  短而粗的烙铁头传热较长而幼的烙铁头快,而且比较耐用。扁的、钝的烙铁头比尖锐的烙铁头能传递更多的热量。一般来说,烙铁头尺寸以不影响邻近元件为标准。选择能够与焊点充份接触的几何尺寸能提高焊接效率

网友:
写的很好,新手来学习了

网友:
好文章,深有感受,顶一下。

网友:
进门学习,看看,学学.

网友:
进门看看,说的有道理

网友:
真的,应该有个好习惯。

网友:
很好的知识点,学习了。

网友:
写的很详细,很好,赞一个

网友:
没看楼主的文章之前不知道要这样保养烙铁呢,怪不得自己用的烙铁很快就不好用了,上锡不好,学习了

网友:
现在市场上有一种烙铁头复活的药水,请问有人用过效果如何呢?

网友:
是的  很好

网友:
写的很不错。学习了谢谢了。

网友(2010-12-07):
这个好象有配图

网友:
在松香里上锡

网友:
我每次上锡都上好久。。。因为不用锡块

网友:
我用完是先加锡,再切断电源。

网友:
写的很仔细啊。新手有福了。支持下楼主

网友:
以前没注意到这些很感谢楼主的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