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图像模糊

楼主(2010-11-07):
我今天碰到一台17寸的三星显示器,我按开关,图像很模糊,点了一下图像变清晰了,但移动鼠标,有很多影子,好像是拖屏哦!我把驱动板的主芯片取下来重新焊了一遍还是这样的呢!每次从新开一下显示器都是这样的呢!问题大家这是驱动板的问题还是屏的问题呢!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做了,请大家给点意见,谢谢了!

网友:
应是驱动板故障

网友:
100%屏问题

网友:
但是一般都可以搞好,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能力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下

网友:
这种问题出在屏上,鼠标拖尾检查一下屏上的负7V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以前碰到这个情况了吗?你确定是屏的问题吗?我现在也没有这个屏试哦!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试不就知道了吗。一般是屏上的主芯片坏了

网友:
没有屏,,那你有没有通用板,试下就知道啦,,

网友:
这个显示器的屏线是50针的呢!我现在手头上没有屏和驱动板试,如果知道什么东西坏了,我在网上订呢!希望大家给建议到底是屏坏了还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怎么没有告诉我啊!

网友(点评):
都说是屏问题了,参看三星屏通病,拖尾,重影的维修!!

网友(点评):
都说是屏问题了,参看三星屏通病,拖尾,重影的维修!!

网友:
我确定是平的问题,以前见过一块神州的显示器也是说这种故障,确定是屏的问踢

网友:
你们都说是屏,那可以修吗?是不是屏上的芯片坏了呢!

网友:
是屏坏了,我上次把屏电路板上的主芯片都代换了,结果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