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效率源检测不到IDE的硬盘

楼主(2010-11-07):
我的硬盘有16个绿块,其他的还有比较好的修复不,我 的是迈拓80G

网友:
跟没说一样。。。。。。。。。。

网友:
把硬盘跳线跳成主盘,就OK

网友:
做自检才能修复红绿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跳啊,最好有图片,视频也可以。。。

网友:
把跳线包换到离IDE线边上的针就是

网友:
效率源要硬盘是主硬才能认到的~!跳线插在master上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