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管焊台的橡皮套烧坏,不安成不

楼主(2010-11-07):
客户22寸液晶显示器,拿过来,一闪下黑屏,测量发现有一个灯不亮,拆机发现有一个灯管的焊点烧黑了,那个橡胶套没用了,不装成不,用热收缩管能不能代替??谁给支个招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可以用热缩管套,但一定要做好绝缘,可以多包几层

网友:
灯管启动电压1500--1600v,工作电压800v,绝缘一定要处理好!

网友:
灯管头焊锡小而圆润,再套两层热缩管应该没问题

网友:
没问题,我经常干

网友:
可以用热缩管代替,每次换灯管本人都是用热缩管代用,最主要的是就像楼以上的几位仁兄说的,绝缘必须要处理妥当,以免装好灯光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
不要“安全套”是很危险的!

网友:
只要做好绝缘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