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L300 刷了BIOS后 短路

楼主(2010-11-07):
东芝 L300设了开机密码, 刷了BIOS后接外显有显示,到了找不到硬盘 处就关了,以为可以了,接着装机试机,没待机。晕了,接着拆机再检查,有多处有短路(如南桥,给南桥独接0.4V,电流上到1.4)。这种情况是刷了BIOS后导致 还是装机过程出错导致 短路?大家给个建议

网友:
应是装机所制

网友:
肯定是装机所制了,想想看刷BIOS怎么会短路呢

网友:
装机器时候导致的.刷BIOS不会有这个现象。

网友:
有没有短路还两说。这板要报废在你手里

网友:
应该是bios不正确吧

网友:
刷BIOS后外接都有显了,肯定是你装机后才出现 短路

网友:
基本功还是要过关啊,人家机子在你手里要好好爱护。一不小心就得机毁生意亡

网友:
楼主可否把你的BIOS贡献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