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面电路中为什么A点和B点的电压相等?

楼主(2010-11-07):
联想品牌机主板
型号 L-VK8M890G
北桥供电偏高 1.6V
图纸 自己手工画的
Q1为北桥供电

假设Q1 输出1.2V  那必须LM324的B点也是1.2V  那A点也是1.2V
想要A点1.2V那必须调动两个电阻的大小 或者一个电阻固定调动另一个电阻的大小
此时电阻是好的 那肯定是Q2 D极出现的问题

问题:不是A>B输出为高电平吗  A=B输出为0V 那相等的话不就没输出了吗 没输出 Q1还怎么工作
在此有个疑问 为什么A点和B点的电压相等

yzz163 -30 给你修改了标题。

网友(点评):
a=b Q1输出的电压多少 ?324的b的电压低了 ,324继续输出高。保证Q1输出跟324a一样的电压。

网友(点评):
324是在不停的开关的。你测到电压一样,实际是有波动的。。经过滤波了而近似直流

网友:
324的a输出电压 b接Q1管的S极 中间还有个反馈电阻 所以a电压如果是1.2V那么b也是1.2V

网友:
楼主误解了,所谓当A=B时输出为0这只是理论分析时惯用的说法,而现实并非如此。你图画得不全,当LM324无输出时Q1的G极实际上是有电压的以保证Q1导通,Q1导通后信号返馈给LM324的反相输入端才能建立正常的锁相环路控制。当A>B时我们说输出高电平实际上是说在Q1的G极原有电位的基础上的。

网友:
324和Q1组成一个电压跟随器,只要A是多少,Q1就输出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A电压来源于Q2  B电压来源于Q1 为什么 A=B啊 难道就是为了LM324的平衡吗必须相等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要A是多少,Q1就输出多少!
怎么理解啊 输出的电压不是根据AB两个点来的吗
怎么变成只要A是多少,Q1就输出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A点大于B点是 来导通Q1 输出1.6V
此时1.6V分两路 一边接负载一边接B点
当接B点时LM324输出为0V 而同时负载消耗使B点降低 从而LM324又输出高电平
整个循环很快所以A=B 是不是

网友:
回复 网友C:

324的a输出电压 b接Q1管的S极  所以a电压如果是1.2V那么b也是1.2V
     这句话好像证明不了什么吧

网友:
的确,A点电压就是场管输出端的电压。因为输出端是接的比较器负端,当场管输出电压大于A点,比较器输出低电平,场管截止,输出端为0,也就是比较器负端为0,然后比较器输出高电平,场管导通...一直循环,那么场管输出的值就稳定在A点电压值,并且变化很快,用万用表测不出来变化的过程,只能测出一个基本固定的值。就好比用万用表测量方波也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值一样。

网友:
A>B 时   G电压上升
A=B时   G电压不变
A<B时   G电压下降

网友:
回复 网友D:

当A点大于B点是 来导通Q1 输出1.6V
此时1.6V分两路 一边接负载一边接B点
当接B点时LM324输出为0V 而同时负载消耗使B点降低 从而LM324又输出高电平
整个循环很快所以A=B 是不是

网友:
就是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E:

A=B那是电路始终监控的结果,只要B不等于A电路就会动作以保持B=A,达到稳压的目的。这个过程是相当快的,你用万用表是无法看出来的。所以当用表测时显示B=A。至于Q2根据电路图可能是个控制Q1输出状态,也就是当Q2导通时由于LM324的正相输入端电位被拉低,使Q1的G极电位也下降,Q1截止而无输出。

网友:
A取样,B反馈。电压一样。意义不同。

网友:
回复 网友F:

能详细点吗 谢谢

网友(2012-05-22):
a>b  输出高
a<b 输出低

324的目的是,让B=A,一旦B超过A了。就输出低,B低于A又输出高,这个速度很快,经过滤波电容的滤波后,近似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