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0 CPU不工作

楼主(2010-11-07):
一台HP 510开使拿来是插上电源就大电流短路,拆开机器发现CPU边上的供电IC有进过水发黑了。测到一MOS管击穿了和一个电容击穿短路了,换掉后上电不短路了但电流起不来。CPU无供电。将CPU供电IC换后还是一样。请高收提供下思路。

网友:
还是仔细查下CPU供电IC的工作条件。 你这个进水机器。估计还有旁边的电阻电容有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