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教我一下U盘怎么量产

楼主(2010-11-07):
设备名称: [H:]USB Mass Storage Device(Kingston DataTraveler G3 USB Device)
PNP设备ID: VID = 0951 PID = 1643
设备序列号: 001CC0EC321AF0A107D41427
  设备版本: 1.00
  设备类型: 标准USB设备 - USB2.0高速
芯片制造商: SSS(鑫创)
  芯片型号: SSS6691
产品制造商: Kingston
  产品型号: DataTraveler G3

U盘钢口号:c4300 339

我下载了一个MP_Ver2173_for SKY,但我不敢用,怕把U盘搞坏了。
哪位大虾指点一下呀。

网友:
去数码之家论坛找下6911的量变软件,打开软件一切你都明白了

网友:
数码之家没注册不能下的,去第五驱动吧,里面有,我也是SSS91的主控

网友:
量产软件能认到U盘就不要怕,多看两个教程大胆的干。

大不了报废一个两个U盘又算得了什么呢?

网友:
量产工具可以道无忧启动论坛找。里面蛮全的。

网友:
谢谢大家,俺U盘挂了
就因为那个配置文件。

网友:
劝你不要量产SSS的主控U盘, 我的也是SSS6691的主控. 找了一天的教程总算是量产OK了.

可除了几个新型 的主板可以启动, 很多都启动不了.

网友:
我U盘挂了,我也会搞了。

网友:
我U盘容量变成1。99TB了,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