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19寸液晶 横向3分之1偏色,偏色位置速度慢,求解

楼主(2010-11-07):
请教高手确定下,以下现象的液显是哪方面的故障?该换哪个配件?换配件要对应什么型号或参数才不会有错?(我是做电脑业的,但对液晶维修完全是新手,请指导,以下为“七喜阳光”品牌液晶显示器的故障现象~)
    上面部分,横向3分之1的面积偏色,偏色的位置做任何操作速度都很慢,下面3分之2一切正常~

网友:
哪位GG或JJ帮忙给个思路吧~~

网友:
这个是屏坏了~!

网友:
90%以上是屏坏了,,发支厂家,看能不能修吧,但多数搞不到

网友:
不是90%,是100%,只有专业修屏的才能搞。

网友:
屏上的行列驱动电路有问题  一般只有专修屏的才可以搞定

网友:
先检查驱动排线接触情况,若接触良好才能确定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和楼主同样问题,最后确认是屏坏了

网友:
  先下个程序试试,不过多是屏坏。可以用点屏套件看看吧。

网友:
屏坏了,可以试着加焊下屏芯片,如果不行就不好弄了

网友:
俺也有一块是上下的宽条缺色,估计是屏坏了。

网友:
屏侧的上模块有问题

只有专修屏的才可以搞定

网友:
今天一早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不过是驱动板的故障

网友:
屏坏了,有些能修好

网友:
屏问题啊 先试试换屏芯片 剩下的就搞不好啦

网友:
确实屏坏的机率很大!!!

网友:
屏坏了老大,我上次一个问题和你的故障相似,就是鼠标点上去很慢,结果屏坏了

网友:
上个月刚接到一个一模样故障的机子。

故障部分,反应慢,有严重拖尾情况。。。

接通电源,不接信号线,屏上会出现OSD菜单窗口,看它慢慢跳到故障部分时也一样反应慢,拖尾严重,,最后也确定为屏坏

网友:
这两天通过朋友关系,找到本地生产液晶显示器的一个公司,托一个朋友帮忙看了下,拿去经朋友一看,回答“屏坏了”三个字,把我打发,当时有点气不过,但总之感谢他,因为最后我让朋友去再问了下那个帮看屏的朋友,可以确定是屏的问题~~

  以上各位的发言,在此感谢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故障的机子。用通用的驱动板点亮后效果一样。再的把屏电路上的大芯片都换了。还是一样。最后结论屏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