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 NB70TN死机故障求助~!

楼主(2010-11-07):
一台FMV-BIBLO NB70TN
笔记本
不定时死机,死机的时候画面没任何反应,只能强行关了再重启,硬盘换的新的,内存也试过了
笔记本

网友:
那你有没有进PE看看啊 如果PE也死那 可能主板的问题居多了

网友:
不定时死机,桥空焊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一个 很头疼
没找 是假死 cpu 在系统里看是不工作

网友:
进PE一直没看到死过机,不过有时候进系统也几个小时都没死机,所以进PC也没有试那么久,这机器有点麻烦,在网上都查不到型号,可能不是富士通的,官网也查了没有那型号

网友:
外设问题,一个个拆除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