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不能用

楼主(2010-11-07):
小弟有几个无线鼠标上电池都没有反应,好像没有电一样,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问那位知道修无线鼠标的帮我看下怎么修,

网友:
你装上电池,鼠标底部有亮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亮,装上后什么反应都没有

网友:
鼠标上有没有开关。把开关开开试下。适配器插到电脑机箱上了吗?鼠标和适配器是一套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鼠标没有开关的,适配器有,可是鼠标都没有电一样

网友:
保修好点吧。这个东西现在都好少人修直接换。

网友:
拆开来测量一下有没电压到电路板上,看下是电池座接触不好

网友:
电池换过吗?换个新的试下。要是没有保修了,拆开来测量一下有没电压,

网友:
测一下电池,可能电池没电了,另外电池有没有装反
我想不会全是坏的,多办是电池问题

网友:
像这种情况的话,很有可能就是里面的那个保险坏了,还有就是电池的座子坏了,不可能是接触不良,

网友:
3无,查供电啊

网友:
电池你量了是好的吗?电压正常吗?

网友:
检查电池 电池座,鼠标连接线 看看这么样

网友:
老弟,这个已经搞定了。电池放反了。哈哈哈

网友:
晕,吓我一跳

网友:
拆开后查一下电压!自己检查一下!

网友:
呵呵···一般都是换掉···才几十块钱··

网友:
做事一定要认真

网友:
晕啊,电池装反了也好上来说

网友:
可能插座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