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GHOST后,无法进入系统 显示黑屏(已解决)

楼主(2010-11-07):
大哥们、,小弟遇到了一个情况。
具体是 GHOST后。无法进入系统 屏幕黑屏
起初以为分辨率问题 ,然后换了个新液晶显示器后,依旧如故,。
GHOST很多次,换了很多个光盘和显示器,。 都不行。硬盘也格式化了。
就是GHOST后,。跳过硬件检测,开始进系统 的时候,就黑屏

问题已解决。谢谢大侠们的支持和建议、、最后 是CPU有问题。换个 就可以了。
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原来的 GHOST没有变。最后换个CPU就可以进入安装界面了。
CPU也是新的。在报的、那去换了。呵呵

网友:
用排除法试试:键盘、鼠标、内存、显卡、硬盘、电源、CPU、主板
重点考虑:内存

网友:
集成显卡。显示器换了,内存换了。硬盘换了。电源换了。又插了个PCI-E独显 还是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每次都是用光驱装的吗?
是的话怀疑光驱或光盘问题。
用U盘试试

网友:
换条IDE线,是不是分区有问题!

网友:
建议你换换系统试试

网友:
先软后硬啊,用pe进系统看看行不行,没问题就装个msdn版的win系统,ghost遇到各种问题是常有的事。

网友:
路走的有点远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本本还是台式,本本有些品牌GHOST不行

网友:
你手动装系统试试啊!

网友:
这样的问题,先用安装版的试试

网友:
GHOST完以后 ,重启到解压驱动的哪一步  ,你把显卡打钩去掉  ,不解压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
我遇到过,后来换了一根硬盘数据线好了。

网友:
更换内存吧

网友:
其实换一个硬装版的系统应该可以
要不你用  GHOST 版本的 再选择安装驱动那地方  再你不知道是不是驱动问题的情况下把所有的驱动勾掉 一个都不按
在哦能进系统的时候在用JUJUMAO把驱动打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1.硬盘损坏
用MHDD扫硬盘

2.c盘没有设置为活动
进PE用分区工具设置C盘为活动

3.MBR损坏,系统不能正常引导
进PE,用分区表医生PDTT重建MBR

网友:
我是新手   还看不出个道道   但各位的发言对我有很大帮助   谢谢

网友:
如果有独立网卡的话,拔掉网卡,先把硬盘数据线换新的,重点检查内存和硬盘。

网友:
活动分区没设。就会出现能GHOST但是不进系统。

网友:
最有可能是板载内存的问题,你的是笔记本吗?

网友:
都是驱动惹的祸,不加载驱动绝对OK

网友:
版本不对吧,换个版本试试!

网友:
去看看。对你有帮助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60835-1-1.html

网友:
谢谢大虾们的支持。问题已解决。。原来是CPU有问题。。
换个CPU就可以了。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理。。
呵呵

网友:
重建一下硬盘分区表试试。

网友:
用原版的试试 有些机器就是不兼容GHOST的

网友:
cpu..你整么想到的啊???

网友:
都是高手!~~~~~

网友:
AMD的CPU引起系统问题 和安装问题很常见 要注意。

网友(2011-04-30):
遇到过ghost后,在选择驱动的时候勾掉显卡驱动OK的

网友:
用安装版,绝对可以。在硬件没题的情况下。。

网友:
LZ的问题都解决这么久了,还在发表意见?

网友:
是的话怀疑光驱或光盘问题。

网友(2011-07-06):
这问题我没有遇见过,我也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