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超级简单内存焊接辅助工具,适合新手。

楼主(2010-11-07):
今天自己在练焊接,牺牲品是一条内存。感觉没有一个固定工具很麻烦。于是乎就弄了下面这个小东西。自己感觉有点老土,希望大家别鄙视我。

首先来介绍工具:DVD光驱盒。

刀 锡箔纸 加厚的双面胶

下面来开始做了
先把光驱盒加工下

这个不说,你懂的

接下来着这块纸板的中间掏出一个槽来,比内存的长、宽大一点就可以了。

槽掏好了就用锡箔纸粘好了。槽内的左右边别粘了内存要塞进去的。

槽口外的上下两面,要求一面高,(金手指方向那面)一面低,低的那一面要这样方便在焊接的时候好拿取。

最后的样子。

由于本人只花了5分钟做出来的,外观有点别扭。自己感觉怎么有点像个小孩子做玩具一样。。。。。。

网友(点评):
哈哈不需要这么麻烦的,我是直接把条子放在一本书上,颗粒对位时,是在放大镜台灯下对准,然后用左手按住,右手拿烙铁,点几下,就固定好了!

网友:
还可以简单点哦,用装内存条的塑料包装就行了

网友:
还可以在纸板前左右2个角边 抠1个槽,方便放内存颗粒哦。刚才焊了一根内存感觉很方便。哈哈

网友:
找两个铁块压上就行

网友:
方便,实用,就行,你老兄真是牛人一个呀!

网友:
只是固定内存条吗?有点没看懂,笨了点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修过内存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是,那是  只要是干我们这行的都有。绝对的不怎么花钱。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您说您看不懂,那我也只能说,我的文笔有限。。。。。。。。如果你是真真正正的修过内存的人,我想你懂的。

网友:
会不会烧起来啊?

网友:
以前我是用铁夹子夹在工作板上固定焊的,纸盒用不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接触烙铁的地方都有锡箔纸你说会烧起来么????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个不需要用到风枪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NO用烙铁就可以了,推荐用刀头的。

网友:
不错,比我用手拿着焊强多了,

网友:
那是起固定用,方便拆焊,可是我们一般直接在维修桌上帖个适位的玻璃条或铝条平线置好,将条子置顶过去不就达到了置位的效果,所以无须如此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F:

那您就错了,这个很方便。移动的 可以横可以竖着可以歇着,再说我们搞修理的谁的维修台上不是堆积如山呢?????您不怕您的固定台被淹没???

网友:
呵呵,应该就是固定内存,不会动的吧,不过高手是一只手可以定芯片跟定内存条的。

网友:
进门学习,看看,学学.

网友:
这个弄了那纸板不就烧冒烟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