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VD2-VM SE 掉BIOS芯片!

楼主(2010-11-07):
这块板的BIOS芯片不见了,随便找了个EN25F80写好官网下的程序,试机跑D0,之后换了几个BIN,完了,干脆挡00了,换回以前的还是跑00。。。。。
问题:这种8脚的BIOS芯片代换的原则是什么?容量一样就能互换吗?
华硕

网友:
二修板?是的话楼主别死订着BIOS哦。

网友:
一般都是品牌容量一样 应该都行。

网友:
最好型号也要一样 不一样有的也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