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科GM2621

楼主(2010-11-07):
鼎科GM2621万能驱动板能用5v工作吗?因为电源板只有5
v没有12v

网友:
可以的     直接蓝色离线升级头接口上面的5V就行 或1084输入脚也行的

网友:
当然可以的。有的时候接12V电流不够 就只能接5V的

网友:
有些通用板,只要5V,就够了。。不用12V的

网友:
有没有考虑过用乐华nta93a驱动板,这个只是5v供电,不需要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