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i865的板子一到XP进度条就关机

楼主(2010-11-07):
内存硬盘显卡电源都换了,问题就出来主板上,请教下高手有人遇到过么,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经过是这样的

我把主机拿外面吹风机猛吹,回来试机还是不行,将原机P42。8拆下换上了CY1。8,开机正常进入XP,WINDOWS优化大师性能测试全过,,又换了个CY2。8装上也一切正常!!!至此以为是原CPU有问题,又换上开机,进入XP运行正常,,,,迷惑死了!!!!!难道CUP散热器原来没装好,可之前我可是装了N遍了,一上来就先查的这!~~CPU座子有问题????机器好了没也弄明白怎么回子事,大家帮分析下啊!!~

网友:
应该是CPU的散热没处理好的问题。

网友:
散热不好就会出现这种状况 我也遇到过

网友:
我今天就遇到了
没有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