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花屏现像

楼主(2010-11-07):
求助:HP V3000花屏现像:
此机器客户拿来时为花屏现像(同时显示六个相同画面),都知道这机器的通病,肯定显卡问题,没想到做显卡后却不亮了,再重新做一次还是如此,没办法,依次把显卡、显存都给换了,还是一样,现在都不知道该搞哪里了,所以在此请教一个各位朋友,有没有遇到此现像的,或着给个维修思路什么的,在此先谢谢你们了。

网友:
开始还花屏 到最后不亮了 是不是掉小东西了啊? 电阻啊什么的

网友:
重做 是换了好芯片重植吗?另一个就是楼上说的 你做显卡时 高温贴纸 贴好了吗 小电容 小电阻 是否有脱落

网友:
测显卡的各个 供电有时是做显卡时温度过高一些供电的小感开路。

网友:
外接有显没,电流跳变多少,看有字没,高压信号有没开启,屏有没问题

网友:
今天刚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 不过我的运气好一点 加焊就好了 你是不是弄掉件了啊

网友:
连 北桥一起干了

网友:
1:你确定你的显卡是全新的吗?2:显卡周边的小元件有无脱落。3:还是看电流的跳变。4:真的不行 不要浪费时间 换主板 V3000的 独显的也就300-500左右 集成的贵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