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nx9000求助

楼主(2010-11-07):
康柏nx9000开机不显示,电流能到1点多,插上检测卡跑2c,拔掉内存跑28,内存换过了,不行,求教大师们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门事件!

网友:
不上内存跑28上内存跟2C也是当内存,应该是显卡的问题显卡要借用内存当显存用显卡不良造成当内存。

网友:
拔掉显卡看跑多少,!看是北桥还是显卡,要不先加焊显卡看看

网友:
3楼分析的相当的犀利。。。。。。。。。现在板子都少用诊断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