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雜牌適配器 IBM T20筆記本殼有少少漏電感覺

楼主(2010-11-07):
最初以為筆記本有漏電 之後換了個適配器 是原廠IBM 筆記本就沒漏電感覺 那個雜牌適配器是甚麼事 會導致筆記本有少少漏電
請指點謝謝

网友:
杂牌电源的 地线接触不良或热地跟冷地之间的防漏电元件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