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中小元件的代换

楼主(2010-11-07):
在维修过程中最难的莫过于电路板上的稳压、M 管、二极、三级管的损坏检查和代换,
尤其是市面上盛行的ROCK 方案机器,电源部分M 管三级管故障率高,管子命名方法不一,有同一功能的稳压管代号大不一样,
这样给维修带来了诸多不便,
所以想发起讨论,把大家知道的各种管子 型号 功能 代换方法共享出来,
以备维修之需谢谢各位参与,
XC6206P152M,1.5V,SOT-23 矩力板
XC6206P332M,3.0V,SOT-23 矩力板
XC6206P332M,3.3V,SOT-23 矩力板
AIC1896CG, SOT23-6 矩力板升压
MOS 管 XP152A12COMR,SOT-23 管号AB5E 或212T 通
212S 212T 就是MOS 管2305    212T 212S A1 A1SHB  H1SP 016H 016X 2301 SO16Y M21 MOS管
)212V(MOS管) 014M   B154   L1AM   N64B   1AK   N54F
alsSH   t1A   t04   PJ0   W04   L43
二极管 DIODE 1N4148 SOD323
ROHM RB491D SOT-23
三极管 MMBT2222
1AM Y2 Y6 ==就是8050 MMBT8050
磁珠 100MHZ/600Ω 0603
晶体管 2301
2N7002
78L05
另外像2TY M21 J3Y 分别是什么类型的管怎么代换
J3Y 是MMBT8050
7002 是MOS 管2301
八个角的6298 A4890 和 6438A4890 外音功放一样代用
A36是1.8V5脚管!多用在2606和536系统
P015=34BA 是3V和1.5V的5脚电源管 如果没此件可拿65Z 65E改!
1.三脚管:
65E(1.5V稳压)
65Z(3 V 稳压)很多维修人员称为:3.3V实际它是3V.也有很多人把它放在7515上,
                             会倒致按建错乱.装这个IC换成652的就OK了,它才是3.3V的
652(3.3V稳压)
65K (1.8V稳压)
1PK (三极管) 662F(3.3稳压)
124J   1AM(8050三极管)
2AN   3AS4r   M13B   702   338     D2E(二极管)   A9-J01   AC-001   D3E(二极管) MPJS
(MOS管)212V(MOS管) 014M   B154   L1AM   N64B   1AK   N54F   alsSH   t1A   t04   PJ0   W04   L43
2.五脚管:MDJB     L36B(3.3和1.5稳压)   DE-KOP   A16q(可以用A36Z,A37a代换) P015(3.3和1.5稳压) 1588F(6-12V升压)
3.六脚管:5121S (6-12V升压) JWL1   2XM01   31U0Z   C757   1896(升压)
补充一点
9011     1T     BC817-40     6C
9012     2T     BC846A     1A   2A=8550
9013     J3     BC846B     1B
9014     J6     BC847A     1E
9015     M6     BC847B     1F
9016     Y6     BC847C     1G
9018     J8     BC848A     1J
S8050     J3Y     BC848B     1K
S8550     2TY     BC848C     1L
8050     Y1     BC856A     3A
8550     Y2     BC856B     3B
2SA1015     BA     BC857A     3E
2SC1815     HF     BC857B     3F
2SC945     CR     BC858A     3J
MMBT3904     1AM     BC858B     3K
MMBT3906     2A     BC858C     3L
MMBT2222     1P     2SA733     CS
MMBT5401     2L     UN2111     V1
MMBT5551     G1     UN2112     V2
MMBTA42     1D     UN2113     V3
MMBTA92     2D     UN2211     V4
BC807-16     5A     UN2212     V5
BC807-25     5B     UN2213     V6
BC807-40     5C     2SC3356     R23
BC817-16     6A     2SC3838     AD
BC817-25     6B     2N7002     702
八个角的6298 A4890和 6438A4890外音功放一样代用
AIC1896CG和RT9271CE(有的可能表示的不同)都是用作显示屏升压用,彩屏或OLCD双色屏一般都用它,很好找,一个6脚的集成电路(有的是5脚,第5脚是空脚),周围有一个电感和一个三脚的二极管(其中的两脚连在一起)。判断升压电路好坏可以先测量1和6脚应该是电池的电压,然后测量二极管的正极,一般的应该大于7V,太低了屏幕就不亮了,3脚接电源和地之间各接一个电阻调整接地的电阻可以改变输出电压的大小,也即改变显示屏的亮度OK.

网友:
看的我头晕

网友:
这些都MP3 MP4上的

网友:
....我的笔记上很多很多
  有时间我也发出来  尜尜

网友:
看的头都大了。最好搞个查寻表出来。

网友:
我也看晕了。复制到记事本慢慢看

网友(2011-08-24):
SSM3K7002F什么可以代换呢

网友(2011-09-29):
感谢楼主共享!学习了

网友:
那些用代号的让人很头痛

网友:
很少维修MP3之类的,谢谢分享

网友:
太多了,记不来,谢谢楼主

网友:
好贴 要是笔记本的就好了 顶一个

网友(2012-06-25):
收藏了,对以后的维修很有用处,谢谢。

网友:
直接做个查询软件就方便了!

网友:
收藏了,对以后的维修很有用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