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号为8258D的主板不认硬盘

楼主(2010-11-07):
3V 5V 地线都正常,为什么硬盘还不不转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供电都正常啊,3V 5V 地线都正常啊,2组数据是通过4个电容耦合到南桥的,南桥我换过为什么还是不转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4个电容是3900PF的哟,不好找呀

网友:
串口板都会有电容连的了,应该很多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了还是一样,为什么硬盘不转呀,应该说没有数据信号硬盘还是要转撒

网友:
请高手解答,

网友:
首先先查一下p3 的3.3V供电及P9的5V供电正不正常,还有打一下S2 s3 及s5 s6的阻值正不正常,看这两组数据发送与接收的线与南桥有没有正常连接中间有没有断线,要是不正常的话,排除中间的元器件一般都是南桥的问题,个人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看板子断线了没 ?
      仔细观察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到南桥都是通的,这些条件都满足呢

网友:
换硬盘了没有

网友:
肯定都换了撒,在线等高手解答

网友:
曾经也碰到过一台神舟的机器,拿来是硬盘时认时不认,换过南桥好过一段时间。没几天返修。在换南桥,怎么换都不行了。

网友:
如果是硬盘不转,应该是供电不良,楼主测得3V 5V正常的话,应该在插上硬盘之后,带负载再测量一次,看电压是不是被拉低了。可能是转换SATA5V的L733虚焊或者滤波电容损坏。
供电正常后考虑接口还有南桥的SATA时钟,

网友:
先确定硬盘是否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时钟芯片的SATA的时钟没有到南桥是通的,但是时钟没有输出样,是时钟芯片坏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查时钟IC的VCC和VDD有无缺少或偏低,更换时钟IC!

网友:
这个没遇到过,也学习学习

网友:
更换南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换了2个南桥,故障依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时钟芯片换了SATACLK有了,但是硬盘还是不转啊,请问还有什么可以引起不转啊

网友:
既然时钟已经有了,基本可以确认这就是最初始的故障!
还不认硬盘的话就是你自己维修过程中造成的人为故障了,把自己动过的资方排查一遍吧

网友:
GND 接地  导通不, 接地不能忘了查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又换了南桥,故障依旧啊,我都没有弄懂,为什么硬盘会不转,笔记本硬盘要转,必须满足那些条件呢,现在我这个主板,该有的全有了,地线肯定是通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插上硬盘量供电是否带负载时偏低。
插槽金手指是否脱落或脏污。
插槽是否插入硬盘后就与主板接触不良。
数据线到南桥之间的耦合电容,找其他主板相同位置的电容更换。
SATA时钟到南桥线路是否有短线。
刷BIOS或者BIOS设置不当。

网友:
看看是不是板子有短线的地方啊

网友:
楼主有图纸的话 可以查一下硬盘的时钟电压是否正常 硬盘接口加焊  改为IDE模式

网友:
回复 网友F:

怎么改成IDE模式呀?

网友:
BIOS  硬盘接口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