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61的单桥板问题

楼主(2010-11-07):
N61的单桥板能找到声卡和网卡设备,但就是不能上网和没有声音出来,测试条件都满足,这种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系统都装了几次了。

网友:
重新装系统或另下载驱动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是条件都满足的话,刷BIOS,加焊桥。

网友:
IC损坏的几率还是有的。

网友:
PCI总线数据传输不良桥的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