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ATX-300WT炸电容应该怎么修

楼主(2010-11-07):
金河田ATX-300WT电源,拆开一看副电源那边50V47UF的电容已经炸掉了,相连的一个二极管也击穿,于是把坏的都换了,还换了1000UF10V的电容和SG6105DZ芯片,然后又测了与之相连的其它元件,确定没有坏的才上电测试,谁知上电大约十秒,1000UF10V的那个电容马上就鼓起来了,再完点掉电就又炸掉了,不知道这是哪的故障,查了半天没查出来,后来还换了副电源的那个大二极管,还是一样,谁遇到这样子的给指点一下

网友:
这么快炸电容还真少见,有可能是装反正负极了吧

网友:
正负极没有装错,电源也修过好多了,这些基本的东西还是知道的

网友:
那就是电压太大了,超过10V太多才会这们

网友:
基本上是电容正负极反了。

网友:
怎么都说我电容装反了呢,负极那一端是接地的,没有错吧。
前级也查了,没发现有坏的零件,实在不懂了

网友:
应该是辅助电源稳压反馈环路出问题了,致使输出电压失控

网友:
反馈那边查了没发现什么坏件呀,光偶也换了,真是纳闷了这下,前极所有的二极管,三极管,电阻全部查了一下,没发现坏的,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过流了,即使你装25V的电容它照样会炸掉,检查下辅助开关变压器和整流管吧

网友:
负电压呢     其它电压正常吗?我想知道你为什么会去换了  SG6105DZ芯片  才上电

网友:
有可能辅助电源的变压器初级内部短路了,次级电压也就自然升高了!换好电容,开机时把表笔接好,短时间测试电压高低,再分析,这个电路也没几个元件!细心点会找到故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