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灯常亮

楼主(2010-11-07):
主板型号:技嘉8S648FXM
故障现象:复位灯常亮.
            接上诊断卡时.按开机键.不跑码.而且复位灯常亮.上假负载测各测试点电压.都为正常.考虑到U上大了复位灯也是常亮的.后换一个2.4的U.还是一样.复位常亮.(客户自己的U也是2.4的)后换一个1.7的U正常跑码.显示器亮.后打电话咨询客户.问他是否自己换了U.他说一直用的是这个U.没更换过.       在我这我换了二个2.4的U.换的U都是好的.在其他机子可以点亮.    请问一下这个芯片组SIS648FX支持多大的U...搞不明白.客户一直用的是2.4的U.现在上2.4的U复位灯常亮.换个1.7的U就正常了.都不知道怎么给人家解释了

             谢谢楼下的仁兄.此板已修复,换了电源管理芯片(ISL6556B)OK..

网友:
刷个BIOS看看,不行就查查电源芯片

网友:
查下VID组合,这种情况修过比较多的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

网友:
我以前碰到这个情况,现在还没有解决,希望大家能指点。

网友:
恩.没换之前测得U的核心供电1.8V.点1.7的U正常.点2.4的U复位灯常亮.换电源管理芯片(ISL6556B)后测核心供电为1.95V.上2.4的U正常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