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的显存是不是经常容易吹坏!

楼主(2010-11-07):
今天有个n卡ddr1代的 测试软件测试到c通道c3  c4  c23 c24 c25 c26 ..... 报错 找到该第一个芯片的位置的显存 换上一个型号大些的 纳秒多些的显存 却直接c1 c2 c3 ........变成第一个通道全部报错了! 是不是ddr1代的显存特别吹坏 本人修手机的 已经很小心的吹了! 但是还是吹坏了 确定显存焊好了 没虚焊的 旁边的电阻排阻也测试正常的  大家在吹显存的时候都是怎么吹的 怎么ddr1代的显存特别爱吹坏来!  大家遇到报错的ddr1的显存怎么都是怎么小心的吹下来和吹上去的 给新手个经验吧!

网友:
温度多少?我发现我吹内存也很容易吹坏

网友:
呵呵  DDR1  我们都是用烙铁拆焊的   用风枪温度应该在 210-250,用风枪容易吹坏显存,用风枪吹时尽量对着显存脚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 显存非常爱坏!有时候用风枪吹正面的 也会引起反面的也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反面的都坏了  而是反面被你吹虚焊了

网友:
我的垃圾杂牌850风枪..400度吹啊.没碰到过吹坏的..内存芯片也是.哈哈

网友:
DDR1显存 最好是用烙铁焊下来最好 焊上也一样 不然容易坏一般测试那颗坏了 补补焊 再试一下 如果不行在 焊下来

网友:
可能问题在于你的大纳秒显存速度不够,也会报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