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00无待机电压

楼主(2010-11-07):
第一你先看一下U61的59脚有VERDIN20V输入,如果有的话在查一下37脚有没有VINT20V有无输入,如果有的话,在查一61脚VCC3SW电压有没有出来给U28的7脚,如果有的话,看一下5ON和3ON出来,这个电压,如果没有的话,就要查这里,我上次就修到过就是这个电压没有出来,更换U28,上电,待机有5V和3V电压,我是维修经验可以做个参考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首先查公共点的电压有无  你走弯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