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0 黑屏

楼主(2010-11-07):
我现在接了一台客户的机器是 一台X40的
笔记本
现在偶尔黑屏但是不是经常黑屏 只是偶尔 高压板都换了不知道是那的问题
笔记本

网友:
休眠开关坏了,要不去除好了。

网友:
最好是测试一下高压板电压,看不亮时那组电压没有上,要是主供电都没有电压的话那就不是休眠开关坏了。要是背光开起的没有电压那可能性很大

网友:
显卡空焊了。加下

网友:
休眠开关的问题吧, 高压条也很有可能, 建议LZ一一去修···

网友:
黑屏为什么换高压板呢?又不是暗屏

网友:
是不是上半身的问题 外接测会不就知道了吗 然后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