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17纯屏显示器行幅窄,不可调。

楼主(2010-11-07):
今天接收了一台纯屏显示器,通电表现是行幅窄,不可调,测二次电压已升压,没有升压前是43伏。升压后是83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同行指教。

网友:
行宽控制电路呀,沿着类似TIP122的C极和B极检查起走。

网友:
逆程电容老化。更换,试一下。。查一下主电压。应该在50V左右。更换电源部分的电容。LG通病。

网友:
行宽控制电路应该没有问题。从行声芯片一直到控制管都 没有问题。电源电容也没有问题。明天代换一下逆程电容试一试。

网友:
你在调行宽的同时用表测到行宽管的B极,看看电压能不能随调节的变化而变化呀。

网友:
LG有个无极性电容 60V1UF ,在行管附近换了

网友:
无极性电容也代换了。结果还是不行。真是郁闷了。难道是数据的问题。

网友:
换逆程电容看

网友:
如果只是 行幅小而无枕型失真。有三个原因。(!)菜单内设置不当(2)B+电压过低(3)行CS校正电路有问题

网友:
把行宽调整电路上一个给小三极管供电的电阻换成阻值小的以后,变成了行幅大不可调了。现在的原因就是行幅不可调,而原件测量都正常。还有那里的原因能够引起行幅不可调这种情况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确定EW外围电路没有问题,写个数据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