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见到传说的NEC电容

楼主(2010-11-07):
    客户送来一东芝笔记本,日本带回来的。型号AX/53C。
    加电直接蹦到1.3A,测各项供电都正常,一会CPU散热片就超级烫。怀疑CPU有问题,换来个T1300,亮了。又换了个430,不亮,但是听见主板上吱吱的叫唤。换回原来的赛扬CPU也是叫唤,想到了东芝的NEC大电容。
    本来想拆个换上,结果拆的时候发现没法完整的拆下。找来4个470的换上,试机正常。

网友:
那样不太稳定的,最好是用原装的NEC大电容去换,但是那个电容是很麻烦的,得用BGA,,可不能用风枪弄

网友:
我也遇到好几个,是通病,而且厂家精简了旁边的电容,都是低价竞争惹的祸,产品质量越来越不行了。

网友:
今天我也来了一台,,换了上去故障依旧啊,,为什么不能用风枪吹啊

网友:
M200的型号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个故障同事修过几次,他们好像是用六个330的电容接的

网友:
店里有台M200的机子,开机触发到1.3左右,然后掉到0.01A,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电容在做怪,等客户确定修了,拆机后研究一下.

网友:
NEC的大电容应该就是用一段 时间滤波不良才造 成的故障吧,如果还换这个电容的话是不是考虑一下,容值较大的还是耐压值和容值更精确的呢

网友:
如果单就是滤波电容的话,没必要一定就得安原来的换吧?

网友:
楼主可否发个图啊  我在基地上瞧到不少人拿这个电容说事   可是还没见过呢

网友:
    CPU背后怎么做BGA啊,不把CPU座烤坏 啊

网友:
这个机型修的不多,,了解了,,

网友:
我也想见见这个电容

网友:
偶还没有修到这样的机器 楼主来个图就更漂亮了啊

网友:
我修了100多台。。。通货的。。。一样修。。。。

网友:
     每天修 啥问题都见到过 这机器

网友:
我直接 搞了6个 330的电容在一起  哈哈。。也没问题。

网友:
取下简单啊 风枪对着吹 加锡 很容易取下啊 不过最好2人合作

网友:
传说中的电容莫指的不就是它吧?
遇到这类问题。。。更换真的是不易!()

网友(点评):
就是它,最后给搞碎片了才取下来

网友:
用风枪吹不好弄,容易损焊盘的,最好上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