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主板掉电

楼主(2010-11-07):
今天接到一客户机,说是开不了机,经试后发现是主板掉电,晚上看资料时刚好看到主板不上电问题,测电源12V 5V 3.3V对地值都正常,然后没CPU供电,问题出现了,阻值为0,先上假负载对CPU数据线地址线打值,一切OK,北桥没事,说明是供电前级问题,最后把罪魁祸首给揪了出来,一供电管击穿。换上好的,开机,OK,
     来店里实习一个月 了,算是第一次修好一个板子,以前都在练习焊功,后来资料到手后开始深入了主板各个测试点单元电路,与测试电压,同时告诉同样是新手的朋友们,学维修一定要有一些比较系统,比较全面的资料,从基础开始,学东西不要东找一些,西看一点,到头来只会越来越头大,找准一个目标,如学习主板开机电路,就只看开机电路部分的资料,学习内CPU供电就只看这方面的资料,看得差不多了再进军下一个电路,主板上就那么几个单元电路,只要一一 了解,没有学不会的,

网友:
说的很好,深有同感,只有系统的有步骤的学习才能收到最好的效果。

网友:
说的太对了我就是看的太杂了

网友:
说的太好了,受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阻值为40左右或以上基本说明没有问题,再偏下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