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18独显奇怪问题

楼主(2010-11-07):
ati芯片组,来事是机器热,青灰后以为好啦,还是不定时掉电,机器看电影什么的都可以,就是用键盘就掉电,纳闷绝缘没问题,北桥 在键盘下面,加焊啦,还是那个鸟样,真没招啦,有大侠遇见过这问题嘛

网友:
那你换过键盘吗?还有有没有尝试过加焊一下KBCK呢

网友:
bios 问题刷一下百分百ok

网友:
跟BIOS有什么关系啊。楼上的大哥说清楚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倒没试过,我加焊下,一会告诉你们结果

网友:
以前做海尔二起维修的。维修了很多。

网友:
w18 (酷睿CPU

网友:
换键盘试试或加焊KB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这里感谢龙老师,和和各位高手我现在就去杀下BIOS去,有好消息立刻告诉大家

网友:
哎,我也遇见过,是做显卡之后,不敢大的震动,否则就掉电,不碰,玩一天都没有问题

网友:
就是BIOS的问题.刷下机就可以了.

网友:
原来这款机器刷下BIOS就可以啊,学习了

网友:
键盘和bios还是没什么关系吧,先换下kbc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