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650 很怪的问题

楼主(2010-11-07):
原先是不开机 南桥发热 换完南桥OK 开机没有问题了 ,结果上屏亮了 大概5秒左右就掉电了 拔掉屏就不会掉电了,不接屏外接显示器也会掉。不接屏不外接都不掉电,不接屏的情况下代码也跑不完整。
那位大虾知道这什么问题?
备注:独立 6600的板子

网友:
  你换个屏试试看····

网友:
接外接也会掉电是不是显卡的DAC有问题呀?

网友:
DAC指的是什么信号。。。是的 外接接上也会掉电  但是不接屏和外接显示器 就不掉 但是代码卡也跑的不完整。
(能亮的情况显示正常的 )

网友:
额 搞不懂了 ,换屏看看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看看有没有反馈电路

网友:
我遇到过屏线断了的会掉电,楼主把屏拔掉,试下看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出了问题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