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死机

楼主(2010-11-07):
我有一块联想品牌机的 主板  能亮就是卡在LOGO哪  就不走啦  然后键盘也就死啦  我摸着南桥的一个供电的1117比较热这个管子S机 5v  D机 3.3  管子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高手指教  卡在这是怎么回事哪?

网友:
1117哪来什么D级S级,楼主零件这关都还没过。

网友:
这个是档在了检测外设那里。拆掉外设试试。如声卡,网卡,等

网友:
在LOGO那死机一般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SB的虚焊的机率大一些啊!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先换内存 显卡什么的确定是不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查下USB,看下是不是有信号点路了。

网友:
        刷BIOS, 不行换个硬盘试试。  或者进下PE。     有次装个本本,     也是到了LOGO就重启重启重启然后掉电,  后来师父把硬盘从插下就好了

网友:
1117是不是输入,输出,控制三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