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20A不孕不育问题?

楼主(2010-11-07):
兄弟我今天接了一台湾联想420A的机子,最开始的开机跑到显卡,做了一次显卡过后,就开机不跑码了,杀南取北,干座子,兄弟我都弄过了,主板上所有供电都有,时钟也有,显卡也取下来了,还是不跑,不知道这款机子有没有什么通病,BIOS也刷了,还是一样,请问兄弟些还有那里可以下手的啊,救命啊,兄弟些!!!!!!!!!!1??????????

网友:
北桥有问题吧,兄弟

网友:
做显卡把北桥弄坏了吧,换个cpu试试

网友:
老大 你还整个不孕不育 以为论坛是生殖门诊啊 哈哈

网友:
什么都被你动过了。现在只有一步一步量各个地方的总线了

网友:
哈哈,兄弟你太有才了

网友:
你也太夸张了吧,你确定你做的侨都是做好了的吗,慢慢查吧

网友:
lz就是不说有没有复位。。。。。。。。。。。

网友:
晕,要是能修孕育了,那楼主你可发财了,就在家里等着它生小本本吧

网友:
兄弟你的三板斧干的也太牛X啦,这还真不好说,只能看看BGA有没有做好啦,看电路图慢慢查吧。

网友:
查cpu和北桥的外围电路吗  呵呵   先充cpu复位查起吗

网友:
怎么这么多这样的问题,我见同学修笔记本DELL笔记本,刚开始显卡花屏,换了无铅显卡后不亮机了,开机跑0.4掉电,又重植了显卡还是一样,现在还没修好呢。幸好不是我搞的,我最怕无铅的桥了。因为有一次在淘宝上买了一个无铅的南桥,估计因为南桥潮湿,在BGA过程中桥爆了。从此我就害怕搞无铅的桥了
你在加焊过程中是不是掉件了?加焊显卡后不跑码你就直接干南北桥啊  厉害

网友:
联想协和医院

网友:
LZ  高手呀 这个本子可以死了哟  不要这样搞哟 我有一台神舟机是死机  说要清灰  拆开后显北桥空焊了 从做了不行又换了南桥 最后还是没有搞好  后来回想了一下这样搞是不行了  还是要一步一步找哟

网友:
显卡没做好 杀南取北故障扩大  基本等于癌症晚期   换板子吧  你敢确定杀南取北都是很成功的吗   强悍  我就喜欢杀  比起你来 我基本等于学前班

网友:
先看看有没有复位吧。大概是BGA没做好

网友:
一般出现这种故障看一下有没有地方短线的 动了电阻的

网友:
楼主太强悍了.能被你动的都动了,估计是没的修了.

网友:
这个可要有点耐心和功底了

网友:
没事,只要你能把这机子修出来那你的功力就又提升了

网友:
呵呵,如果你是医生,病人小毛病都给你干出大毛病了。还好是机子。不然给你这样折腾不死都怪

网友:
看来哥们 这个本本真的不能生育啦

网友:
杀南取北干座子,豪情万丈,佩服

网友:
杀南取北干座子,重点是问题没找到干啥都没效果啊

网友:
这个本本估计要终身不育了!哎!从LZ的字里行间看出是个急性子,维修一定要学会冷静面对问题

网友:
电流都到多少呀?

网友:
这机子多是显卡的问题 看是不是显卡没做好

网友:
兄弟你胆子太大了。搞不好故障扩大 了哦。

网友:
杯具了吧, 不要轻易动桥

网友:
这板子修成这样还有救吗?

网友:
靠,你真是悍匪

网友:
我滴乖乖  、这也可以啊  。

网友:
楼主太强悍了.能被你动的都动了,我想还是你BGA没有做好。显卡做完不跑数了,你应取下重植,要不换一个新的试试。现在怕是病要到晚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