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源板的维修

楼主(2010-11-07):
不知道大家遇到难修的应急维修的电源板怎么办啊,换新的吗?有人用电源模块吗,以前在电视上用过,不知道在液晶电源上好使不

网友:
最好不要用电源模块,液晶电源板电源电路设计都比较简洁 一般大部分都能修好

网友:
有的可以改个适配器电源进去

网友:
电源能修的尽量修。

楼上的,放个电源适配器,质量很差的。

这也叫江苏的维修高手哈。

网友:
能修好的尽量修,实在不行了,模块也可以,但要保证参数、质量。

网友:
电源板就几个元件只要知到芯片的工作原理都能修好,如果没配件时也可以用万能模块。

网友:
我曾经  加过个电源适配器           两三天    电容恐怖 爆炸

网友:
用模块,挺不错的呀,我经常用,只要处理好散热问题,就行

网友:
不推荐用模块 还是原装的不叫稳定

网友:
实在没辨也可以用呀!

网友:
直接换电源板啊

网友:
修电源很简单的  就那么几个件坏   都换了也用不了多长时间啊

网友:
电源板再简单不过了,以前好像基地某位高手说过,学维修,你首先就要过电源这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