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关不了机?

楼主(2010-11-07):
我今天接到一台机,客户拿来点不亮,我把机器接上就不触发,我把主板拆下来修,不触发修好了,装上主机上可以亮了,也能进系统,进系统后关机关不了,关机显示器黑了,但是主机电源风扇和CPU风扇都在转,不知道什么问题,客户也急的狠,现在上论团请教各位大哥大姐们帮忙?急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
应该就是I/0坏的,

网友:
不过有的系统问题也有可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来修什么地方的啊?把BIOS里面的电源管理选项改一下试试

网友:
本着先软后硬的原则,先把系统换了,不行的话,再换I/O。

网友:
主板不掉电和IO,BIOS有关的比较多

网友:
硬关机可以关吗。关机时候测试看有哪些电压还在。查这些没有掉的电压。

网友:
按开机时序反着修关机时没一下那个供电没关掉的就查它开启为什么接不低中间一秀会经过三极管或门电路。

网友:
IO或者南桥。

网友:
板拿来的时候是不触发的,换个晶振就好了,谁知道触发亮了,进系统不能关机

网友:
再换个晶振,最好两电容也换了

网友:
应该是IO坏了

网友:
BIOS设置的电源管理调一下,再不行就可以换个IO试试了。BIOS设置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BIOS的问题吧,刷个试试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磁的问题,最后解决是换了南桥,和你讲的这个现象差不多,不过我这板子是换了南桥引起的,不知道你是换了什么

网友:
重做系统,不行的话就换个I/O啦

网友:
IO 我换了也是一样的,晶振我又换了一个还是一样的,我估计是南桥坏了,叫客户换板了

网友:
换IO试试可以的

网友:
可能是IO问题!!!

网友:
刷个BIOS吧,可能是设置问题吧

网友:
查供电吧 跟开机时序相反  一般是这样的

网友:
我也不知道啊。。。。求解

网友:
我刚修好了一块这样问题的板,是NF4的,原来是内存供电的问题,我把内存供电的那个小场管换了,就好以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