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Y160开机无显示 电流跑到1.16 到1。2A

楼主(2010-11-07):
联想天逸Y160开机无显示 电流跑到1.16 到1。2A

网友:
是独集的还是集显的,开机不亮,先查供电 ,时钟,复位呀,如果都正常的不亮就不好修了

网友:
此机应该是独立显卡的,加焊显卡应该就ok了

网友:
楼主你这个叫我们怎么帮你判断啊!你不知道根据电流判断吗?不如上内存的电压和不上的区别

网友:
用示波器打一下波看一下,看看显卡是不是已经正常显示了。如果看波形已经正常显示了,有两种情况,一是重做显卡,也就是内外都不显,二是,外显内不显,看看是不是屏接口有问题比如异物什么的

网友:
接一下,外部显示器,如正常,那就是屏部分,不正常就做一下BGA

网友:
貌似显卡没有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