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7):
宏基3680开机能正常进到XP过几分钟就重启,然后就没有显示。电流能到0.6。开机一直都开不起来。等到第二天开机又正常。然后就循环上面的操作。
重启

网友:
有没有哪位兄弟碰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兄弟 做下南桥BGA

网友:
哎,,灌水也不要动不动叫人做桥啊,,

网友:
换内存试了吗?

网友:
最小系统进PE测十分钟试试

网友:
这个估计是开机不稳定。看桥有虚焊没有

网友:
换内存试试,不行的话就做桥吧

网友:
其实桥是最后一步了,先是换内存试一下,如果不好,拆机,加焊CPU供电芯片和内存的供电芯片及主要供电芯片,再试,如果再不好用,那就桥了

网友:
内存换过不行。这机好像哪个地方温度过高了就不行。但决不是散热问题。

网友:
你能不能拍张图片看看,如果是系统重启可以重装系统,看下BIOS设置SATA硬盘口设置。。。希望你能解决问题

网友:
这样的问题最麻烦了~!

网友:
先按照不亮去修,分别看看不亮时的各项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