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1000屏显四分之一

楼主(2010-11-07):
HP DV1000屏显四分之一,下部白屏,加焊主芯片无效,没救了吗。。。。。。。。。
芯片

网友:
没遇到过,呢,,,,,

网友:
这种情况我还是见过的比较多,多是显卡

网友:
先点一下屏吧,,如果屏正常就是主板了。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外接正常吗?

网友:
王志佳
的帖子
外接正常,换好的屏上去也正常,确定是屏的问题

网友:
感觉好像是屏有问题

网友:
换屏吧,这肯定是屏的问题啦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屏或屏线,换屏没有啊?

网友:
看样子,可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外接显示正常不

网友:
没听高手说过吗,屏本身问题一般 是横线,而显卡的问题大多是竖线

网友:
测一下屏吧 不像是显卡

网友:
应该是屏或屏线,换屏没有啊

网友:
先外接一下就知道了是显卡还是屏了!

网友:
明显屏问题吧

网友:
像这样的问题屏的故障比较多

网友:
图上的显示 屏幕坏的可能大 换个屏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