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显示器和台式机显示器维修一样吗

楼主(2010-11-07):
笔记本显示器和台式机显示器维修一样吗
请问如果学会修笔记本了,是不是也就会修台式机显示器了,请大家指教,万分感谢!
我的意思是说会修笔记本显示器的情况下
就会修台式机液晶显示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三个字: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不一样,这个得自己慢慢研究

网友:
我主要是修液晶显示器的也修过笔记本液晶屏,我认为原理是一样的,只是结构不一样。会修笔记本,再修液晶显示器很容易上手的!

网友:
显示原理一样,但电路不一样,笔记本显示屏的供电和信号都来自主板,而液显的供电和信号由单独的电源板和驱动板供给的

网友:
笔记本的屏    好搞一些的  信号供电好找     台式机的液晶就不好搞了

网友:
肯定不一样,不过如果会修笔记本啦,显示器点点就通,其实电路都一个鸟样,一通百通。自己发点时间研究研究,主要还要靠点实战,动手能力很重要

网友:
原理上基本一样,电路结构上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