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 511 电流到0.69

楼主(2010-11-07):
压北桥亮机。加焊后不亮 电流0。69 在压后不亮。不是不北桥挂了。需要更换。
更换

网友:
晕倒。怎么没人看呢?

网友:
没加好吧 取了重植再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加焊的时候,里面连珠了,建议取了重新做一下吧

网友:
楼主这个也要写个帖啊!今天我修一台联想的410A,加焊两次不成,又重做一次,还要换芯片,这应该可以写几篇,做个全程直播喽

网友:
前面压是OK的。说明桥是好的。 重新置球做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