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IBM 2681 的高压条怎么改 有图

楼主(2010-11-07):
(图片)

网友:
建议楼主去买一些通用高压板,有好几种电压的,要测对主供电哦!

网友:
你测一下电压输出是多少,选合适的通用高压板。首先找地线,再找高压条电压输出一般线比较粗,原装条上有一个保险元件对应的线就是电压供电脚。地线和电压找到就好办了。现在常见的是9V-20V的通用高压条 9块钱左右 再找一根触发信号 高低电平变化的信号线,不会找就一根一根试,没有多少根线

网友:
可以用9-20V通用高压条改,供电是VIN电压

网友:
补充说明一点,你写的不是该款机器的型号,而是电源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