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ZE2000 加电掉 或者不加电 不知道怎么搞

楼主(2010-11-07):
拆开测量  发现CPU供电短路 然后测出是下管短路 然后换一个下管 不短路了  但是还是不加电 再之后就用手摸经侦 有时候就可以开机 检测卡跑码正常  换个经侦试试 还是不行 还是有时候不行 有时候行 后来用手压 97551 就行 然后加焊 97551 和BIOS芯片还是不行 又测到了CPU供电 下管又坏了 换上还是不行   就是有时候能加有时候加电掉  这机器除了待机3 5 电压 还有别的吗  不清楚了

网友:
有个S5 ON  是不是待机就发出的控制信号啊

网友:
触摸晶振开机一般是南桥受潮或性能不良再或者谐振电容性能不良

网友:
现在不是摸它 就好使啊  不行了  咋的都不好使了   怎么烧了两次下管呢   再就是这个开机时序谁能告诉下

网友:
把那个下管连同上管和供电芯片一起换了吧

网友:
现在是不加电  或者加电掉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S5—ON是和DNBSWON#一块发出的,不是待机时发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啊     谢谢      你那有97551 的上电时序吗        不知道这是什么时序啊

网友:
把上管换了,这种情况是上管性能不良造成的。要好了说一声,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明天我就换一下 看看          现在是不加电   要不就是  加电瞬间就掉电了

网友:
建议你换个南桥看看手摸金针就开机一般是侨内部偏频

网友:
没啥问题  就是CPU供电 我把供电的MOS都换了 还有加焊了 1544CPU供电芯片   为什么不加电呢 就是因为 把主板放在桌子上面的时候  压到了休眠开关 所以不能加电  哈哈
加电掉 应该就是CPU供电电路问题    这机器让我修复杂了   下次要注意休眠开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