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0EW8故障

楼主(2010-11-07):
一台飞利浦190EW8,,不连主机开机,屏幕上半部是白屏,下半部是黑屏 3/4处有两条横亮线,不会出无信号几个字,2秒以后,上半部白色慢慢变黑,联上主机屏幕还是黑屏,换驱动板无效,屏的型号是M190PW01,请问是屏上的主芯片坏了吗

网友:
图片发不上去

网友:
屏挂了,这个屏不太好修 我遇到几张,换主芯片  升压芯片 无效,最后都放弃了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还真不好修,仔细测一下屏上的几组供电

网友:
请问楼上的,这种应有几组电压,怎么测量,谢谢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已经修好了

网友:
怎样修好的,也不拿出来分享一下,大家也好学习一下。

网友:
我有两台也是这样的。求助中。什么坏了。怎么修呀。谢谢了。

网友:
能不能修好呀

网友:
楼主分享一下经验,那里坏了

网友:
不好意思,这几天没有上网,没有回复大家的帖子,我的屏是,板子上的一个贴片二极管坏了(外观和贴片三极管一样编号是D2),找不到同型号的,就找了两个1N4148直接带换,图像显示正常了。

网友:
谢谢,明天去再看看。修好了我会通知大这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