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IBM G40的高压板图纸?板号为PWB-IV19120T/B5.

楼主(2010-11-07):
谁有IBM G40的高压板
?板号为PWB-IV19120T/B5.我有G40图纸,但是没有高压板的图纸,肯定各位大大帮忙下!~小弟谢谢了.
板号

网友:
楼主想修高压板吗 如果有几十上百还有点意义 如果一个 。。。

网友:
哎,不是高压板的问题,现在是暗屏,高压板芯片的OZ960的3脚无开启电压,检测到主板CN7的3脚也是无电压,不知道从哪里解决了,望高手指导!~这款机器是不是有通病!~?

网友:
已经搞定,是待机开关无法弹起所致!~ 再次说明,以告知大家!~

网友:
工厂里面的高压板也是买来的。没有图纸。坏了就找供应商换根。

网友:
高压板要是修的话,可以找一下板上的IC资料,对照资料,其实就可以修了,没有必要找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