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上硬盘,光驱 无法开机

楼主(2010-11-07):
联想 f40a 开机无显硬盘灯长亮,以为光驱损坏 取下光驱 还是开机无显硬盘灯长亮, 取下硬盘正常开机 ;换个硬盘 可以开机(硬盘内发出规则“咔咔”声响) 长时间耽搁在 BIOS 自检状态 10秒后死机 (任何按钮无反应)
求助 谢谢
硬盘

网友:
硬盘磁头坏,敲盘

网友:
BIOS 自检没通过,一是硬件问题;二是换电池试试或重刷BIOS。

网友:
该是硬件问题了 可以初步估计是硬盘供电部位故障了 不知道如何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