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不加电,没有待机,3V5V,到啦

楼主(2010-11-07):
我是个菜鸟,请各位前辈指导,谢谢,ibmT40,不加电,没待机,3v5v到啦,谢谢

网友:
没有待机,3V和5V能产生吗,看一下,VIN电压主体有没有到该到的地方,1631(1632)有没正常工作,主要是VIN电压,1631的工作开启电压和3 5V的开启电压有没有正常到位

网友:
好的,明天我就实施,谢谢,

网友:
重点查一下触发电路,开机键要高低高跳变,南桥,H8晶振起振。3SW,PWRSW跳变信号
MPWRGD,S3#,S5#

网友:
来自: 广西南宁
PMH4的触发信号给1631 7脚和28脚了吗

网友:
楼上,没有触发哪来的3v,5v

网友:
公共点电压有没有出来,1631有没有供电(VIN)

网友:
3 5V都出来了,还没有待机,郁闷,应该是不触发吧,查查开机条件